求教数字电路设计功耗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01):
比如说,一个设计出来的产品,输入12V,电流100mA,我想问下,这个电流100mA一般是电路设计完成是多少就是多少,还是按开始给出的要求就要100mA,然后自己设计电源,元件选型这样的?求大家不吝赐教,共同学习。

网友A:
先估算,放裕量,然后再按实际调整,裕量充裕则在裕量内平衡超支,裕量不足,则重新设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