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如何在单片机内设置两个端口IOC中断

楼主(2015-04-01):
最近使用PIC16f1827芯片,需要在单片机内设置两个IOC中断,有哪位大虾知道如何设置的,请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打开对应端口的IOC使能就可以了,但是要读手册,看中断入口是一个还是两个,是一个的,进去判断是哪个脚出现的IOC

楼主(2015-05-08):
引用 网友A:
打开对应端口的IOC使能就可以了,但是要读手册,看中断入口是一个还是两个,是一个的,进去判断是哪个脚出 ...

谢谢,看完之后确实有思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