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CodeWarrior 不能生成Hex 文件

楼主:
新建的工程属于CodeWarrior 的bareboard工程,非PE模式,芯片是MKL16Z64 ,最近在做工程优化,将工程的整体优化级别调整到O1,这个时候是可以正常生成HEX 文件 ,但是如果我把某一个.c 文件属性设置优化级别为O0(工程整体优化级别没有变,仍然是O1),则不能生成HEX文件,请帮忙分析一下,不胜感激!

楼主(2015-04-01):
@FSL_TICS_ZJJ 麻烦你:lol

网友A:
楼主你好!
你看看被你单独设置优先级的那个文件,编译后是不是被加了钥匙图标了呢?

网友A:
你把你上锁的文件按照上图设置下,然后编译就可以生成hex了。

看这样,应该是工程里面的所有文件的优化等级要一致,所以,你还是整个工程统一的去设置优化等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!
你看看被你单独设置优先级的那个文件,编译后是不是被加了钥匙图标了呢? ...

是的

网友A:
按照地板楼操作
你要局部的,我在你另外一个帖子里回复你了。
你照着做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你上锁的文件按照上图设置下,然后编译就可以生成hex了。

看这样,应该是工程里面的所有文件的优化等 ...

嗯,如果是统一优化级别,是能生成HEX 文件的,但是因为某个文件被优化之后,功能性就不稳定了,所以我是想单独把某一个文件不进行优化。
在我的工程里,统一优化为O1级别之后,flash 的擦写就不能正常操作,所以想把flash.c 这个文件不优化,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办法,使得代码能改变局部优化级别?  或者其他方法能达到同样的效果· 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地板楼操作
你要局部的,我在你另外一个帖子里回复你了。
你照着做试试。 ...

刚才试过,仍然不行,添加那几句代码之后,功能性仍然不稳定,既效果是跟全局优化是一样的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才试过,仍然不行,添加那几句代码之后,功能性仍然不稳定,既效果是跟全局优化是一样的· ...

你是怎么查看的?
有没有查看它们对应的汇编有什么区别?而不是看功能。

网友A(2015-05-04):
  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