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

楼主(2015-04-01):
51单片机上电后IO口是高电平,如果外设输入的也是高电平,如何处理?

网友A:
关键看复位过后是什么状态

网友B:
在main函数一开始就把IO置零可以吗?
你的外设输入反应时间应该不止几微妙吧

网友C:
标准51是线与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键看复位过后是什么状态

51复位后也是高电平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标准51是线与关系

我不太懂,什么是线与关系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51复位后也是高电平

复位过后不就可以通过程序控制输出的状态了

网友D:
都是高电平就没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不太懂,什么是线与关系?

就是逻辑与的关系

1&1=1
1&0=0
0&1=0
0&0=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是逻辑与的关系

1&1=1

明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