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 转速 电压 占空比

楼主(2015-04-01):
现在在做一个无刷直流电机的课题,有个问题:定了占空比,怎么求出这个占空比对应的理论速度和理论电压?
跟电机的额定电压 额定转速有关系吗?

网友A:
这个问题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
首先要看你的电机功率   驱动器的电压   有了这些参数才能确保通过占空比
到达电机的等效电压值
电机如果转起来    如果没有负载  和有负载   同样的占空比又是两种速度
如果有了闭环控制    要求一定的速度   空载和有负载下   你又要闭环调整占空比等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
首先要看你的电机功率   驱动器的电压   有了这些参数才能确保通过占空比
到达 ...

感觉好复杂啊,版主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或者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觉好复杂啊,版主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或者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?

别想那么复杂   你一点一点找资料吧   比如H桥
光电编码器    PID    捕获单元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想那么复杂   你一点一点找资料吧   比如H桥
光电编码器    PID    捕获单元等 ...

谢谢版主的耐心解答,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的状况:
我想的是利用Ecap模块测出电机(霍尔)60°换相的时间,以这个求出速度,然后进行PID控速(前面这些代码都编好了),我用的增量式PID,return一个控制量,这个控制量是速度的函数,我这边的方案是改变电枢电压控制速度,所以现在就在速度-电压的这个转换上出问题了,不知道PID算出的这个控制量该怎么对应电压的控制量,版主您看这个怎么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的耐心解答,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的状况:
我想的是利用Ecap模块测出电机(霍尔)60°换相的时间 ...

对速度来说   PID计算出来的数值是要叠加到现有的值上的

网友B:
这些方面的我不太了解的,跟楼上各位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