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Mfgtools-Rel-4.1.0_130816_MX6Q_UPDATER烧写ubuntu错误

楼主(2015-04-01):
[profiles]
chip = MX6Q Linux Update

[platform]
cfj.init中内容为:
board = SabreSD

name = ubuntu-SabreSD-SD

烧写时出现
Push" error, file="D:\Users\cherry\Desktop\Mfgtools-Rel-4.1.0_130816_MX6Q_UPDATER (1)\Mfgtools-Rel-4.1.0_130816_MX6Q_UPDATER\Profiles\MX6Q Linux Update\OS Firmware\files\oneiric.tgz"

网友A:
楼主看下你的ucl2.xml文件中的配置是否是oneiric.tgz,扩展名要完全一样。我遇到过不一致的情况

楼主:
看了,ucl2.xml中的信息和文件名是一致的,是由于oneiric.tgz压缩包有问题导致的。
oneiric.tgz的大小为0kb,最后在官网上重新下载了一个,烧写完全成功。

网友B(2015-12-28):
引用 楼主:
看了,ucl2.xml中的信息和文件名是一致的,是由于oneiric.tgz压缩包有问题导致的。
oneiric.tgz的大小为0kb ...

你好,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我在官网下的 oneiric 都是0kb呢?请问你下的哪个文件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我在官网下的 oneiric 都是0kb呢?请问你下的哪个文件 ...

重新下载,多试几次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