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c8051f020怎么下载程序

楼主(2015-04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ec5,ec6,我们的下载器也可以

网友B:
U-EC5,EC6配合中文下载软件 就可以

楼主:
error: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.debugger aborted!  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error: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.debugger aborted!  是怎么回事呢

未装驱动或 连接不正确

楼主:
那keil4用SiC8051F_uv3(KEILUV3驱动程序)的驱动可以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keil4用SiC8051F_uv3(KEILUV3驱动程序)的驱动可以吗

完全可以,我们经常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完全可以,我们经常用的

我当时实的不行啊! 不够现在问题已解决了,  还是很感谢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