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怎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啊

楼主(2015-04-01):
看别人的电路,一个简单的稳压二极管旁边放了一大堆电阻,不知道有什么用?
稳压二极管加一个限流电阻就搞定的事情,为什么设计的这么复杂?

网友A:
稳压管的实际电压与工作点有关,名义稳压电压是虽是5.6V,具体到每一个管子也是有离散性的。
通过调整TR1改变稳压管的工作点,是输出能够调节到5V。
貌似输出也要加电容,可能图上没有表现出来吧。

网友B:
二极管稳压是有缺点的,二极管最大电流不是很大,所以才有了串联稳压。

网友C:
有时需要扩流。

网友D:
这样有什么好处呢?,IC的耐压要求可以降低,功耗降低,坏处:浪费了PSRR这个指标。易发生的振,如果后面电容(主极点不够低的话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