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求一款小体积,高效率加热芯片

楼主(2015-04-01):
求一款微体积,高效率的加热驱动芯片或电路。输入电压3.3v,负载电阻70欧,输出电压(电流)可用da控制,加热功率最高200mw。
目前想了两套方案:pwm+mos和恒流源。前者由于pwm波无法产生已被排除,后者效率较低。
恳请各位大侠帮出个主意,看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或电路,主要是效率要高,谢谢了。

网友A:
直接用mos管发热就够了.200mW烧不坏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mos管发热就够了.200mW烧不坏.

mos直接发热不行,主要是被加热负载在另一个真空环境里

网友B:
你可以试试
ISL9305H
2路DC DC 可IIC编程
2路LDO

网友C:
如果3.3V输入、70欧负载都是确定唯一的,要到200mW,必须要PWM,至少要升压,否则3.3V下,70欧根本就到不了0.2W这么多。
似乎没有专门这样的芯片,可能需要搞片带PWM的单片机控制MOS管配合升压电感之类可以做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3.3V输入、70欧负载都是确定唯一的,要到200mW,必须要PWM,至少要升压,否则3.3V下,70欧根本就到不了 ...

对,确实到不了,大意了。200mw功率是两套这样的电路一起达到的,实际上一套电路或芯片只需要100mw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试试
ISL9305H
2路DC DC 可IIC编程

这个芯片看了下,可能尺寸稍微大了点,之前考虑过2mmx2mm的恒流源芯片ltc3085,可惜稳态功耗时,效率不高,所以想再找找。

网友D:
买LED恒流驱动芯片吧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