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新塘M058LDN 内部温度传感器

楼主(2015-04-01):
   新塘M058LDN 内部温度传感器 温度值与AD值是如何对应的。规格书里没有对应表啊?
有谁知道吗,给我一份,谢谢!

网友A:
** @addtogroup M051_ADC_EXPORTED_FUNCTIONS ADC Exported Functions
  @{
*/

/**
  * @brief Configure the analog input source of channel 7.
  * @param[in] adc Base address of ADC module.
  * @param[in] u32Source Decides the analog input source of channel 7. Valid values are: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\ref ADC_ADCHER_PRESEL_EXT_INPUT_SIGNAL        : External analog input.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\ref ADC_ADCHER_PRESEL_INT_BANDGAP             :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.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\ref ADC_ADCHER_PRESEL_INT_TEMPERATURE_SENSOR  : Output of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.
  * @return None
  * @NOTE While using VBG as channel 7 source, ADC module clock must /b not exceed 300kHz.
  */
#define ADC_CONFIG_CH7(adc, u32Source) (ADC->ADCHER = (ADC->ADCHER & ~ADC_ADCHER_PRESEL_Msk) | (u32Source))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楼主请看,ADC_ADCHER_PRESEL_INT_TEMPERATURE_SENSOR ,使用这个参数就是测内部温度。

网友A:
ADC_ADCHER_PRESEL_INT_TEMPERATURE_SENSOR  : Output of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.
看清楚了,不懂了去看头文件,里面定理了内部温度的量。

网友A:
#define ADC_CH7_INT_TEMPERATURE_SENSOR   2   /*!<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 */
看宏,这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#define ADC_CH7_INT_TEMPERATURE_SENSOR   2   /*!<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 */
看宏,这里的。 ...

谢谢您的回复。
请问比如读出ADC值为 922,那么对应的温度是多少摄氏度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。
请问比如读出ADC值为 922,那么对应的温度是多少摄氏度? ...

等一下,我去看看怎么换算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** @addtogroup M051_ADC_EXPORTED_FUNCTIONS ADC Exported Functions
  @{
*/

版主,你只是告诉我如何设置,然后能读出温度ADC值。
但是我问的是,这个ADC值代表的是多少摄氏度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,你只是告诉我如何设置,然后能读出温度ADC值。
但是我问的是,这个ADC值代表的是多少摄氏度。 ...

实在不行,你就弄个50度的水,和0度的水测一下,列个方程求系数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,你只是告诉我如何设置,然后能读出温度ADC值。
但是我问的是,这个ADC值代表的是多少摄氏度。 ...

不要急,我下载完手册帮你看看,我这网速不给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急,我下载完手册帮你看看,我这网速不给力。

好的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在不行,你就弄个50度的水,和0度的水测一下,列个方程求系数。

只怕她不是线性的

网友B:
手册找不到答案的,只说了读数据的方法。没有给出具体怎么换算。一般都是线性的,你测量出两种不同温度对应的数据,然后列方程求系数吧。:lol
你只能按照版主 的方法了,这个不知道牛版主知道不,牛版主是新唐的内部技术员,或许可以帮你打听一下是不是线性的。

网友C:
这个内部温度测量,RT系数表,不知道是否有?有了这样表,就可以平均量化计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册找不到答案的,只说了读数据的方法。没有给出具体怎么换算。一般都是线性的,你测量出两种不同温度对 ...

数据手册 号称可以达到 ±1度的精度,说明应该有数据。我就是找不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内部温度测量,RT系数表,不知道是否有?有了这样表,就可以平均量化计算 ...

是啊,找的就是这个

网友D:
这个百度都没有啊,看来楼主可以测量三个不同温度的指,用两个列线性方程,验算第三个

网友D:
看了那个精度确实有精度,但是没有说如何换算

网友E:
922/(273.15+25)=3 LSB/C
看看是否合理.

楼主:
顶顶,希望有人能帮忙。

楼主:
  看来无解啊,新塘就是任性。我就精度 1% ,就不给你数据。
你自己验证和抓取内部NTC的B值曲线,如果精度和一致性达不到,大概是因为你不会测吧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。
请问比如读出ADC值为 922,那么对应的温度是多少摄氏度? ...

这个datasheet里面有吧,还有和你选择的参考电压是不是也有关系

网友G:
数据手册找不到这个信息的,估计遗忘了,楼主可以自己测一下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datasheet里面有吧,还有和你选择的参考电压是不是也有关系

datasheet里面确实没有

网友G:
哈哈,他们也太坑了,都不给个公式计算,让人捉急,另外用过的也不透露一下,百度都闻不到答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哈哈,他们也太坑了,都不给个公式计算,让人捉急,另外用过的也不透露一下,百度都闻不到答案。 ...

确实是这样,挖了个坑。
还好我没有跳。
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加个NTC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这样,挖了个坑。
还好我没有跳。
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加个NTC。

嗯,那个其实就是检测是不是MCU工作温度超过限制,毕竟MCU工作会发热,检测外接气温根本不合理。

网友:
哈哈,楼主这也是实属无奈,他们不敢保证精度,就不说怎么换算了

网友H(2015-07-18):
新唐太不给力了,不但没有例程,连温度传感器寄存器地址都没定义,害得我自己定义,折腾几天终于把数据采集出来了,才发现没有计算公式,真坑爹!
之前用C8051F020,什么都是全的。

网友I:
这个应该会有吧,我也认真看看怎么算

网友H:
搞定了告诉我,我先写其它功能代码,谢谢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等一下,我去看看怎么换算的。

您还是教教他怎么换算比较好,别直接告诉他是多少

网友:
哈哈,这个凑合凑合就行了。实在不行用曲线拟合。

网友:
楼上都是能人啊,都能想到这么多,佩服了。

网友K:
温度越高,AD值越小,我采集到的数据是这样的变化趋势,不知正确否

网友K:
另外我找到了两个对应关系资料,但貌似不正确
1、
#define VTEMP_GAIN            185
#define VTEMP_OFFSET          780
v = (ADDR7&0xFFF);
temp= ((v-VTEMP_OFFSET)*100/VTEMP_GAIN);
2、
temp=v*3300/4096-730

网友L:
规格书里面有说明

网友M(2015-12-14):
在另一个手册里面找到了

网友N:
那看温度与电压的对应范围,然后看下ad的参考电压,就能对应上了

网友O:
自己用冰水混合物测一个温度,用滚烫的开水测一下,然后线性调试一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