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S SPI从机模式代码例程(自用参考)

楼主(2015-04-01):
u8 RxBuf[10];

02 u8 spi_cnt=0;

04 main(void)

05 {

06 ......

07   SPI_SLAVE_Init();

08   SPI_SLAVE_SendByte(0x12);//SPI首字节0x12,作为从机标识

09   __enable_interrupt();

10 ......

11 }

13 void SPI_SLAVE_Init(void)

14 {

15   SPI_DeInit();

16   /* 初始化SPI , 从机和主机的相位有效沿一定要一致*/

17   SPI_Init(SPI_FIRSTBIT_MSB, SPI_BAUDRATEPRESCALER_2,SPI_MODE_SLAVE,\

18   SPI_CLOCKPOLARITY_LOW, SPI_CLOCKPHASE_1EDGE, \

19   SPI_DATA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, SPI_NSS_SOFT, 0x07);

21   SPI_ITConfig(SPI_IT_RXNE,ENABLE);

22  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md(DISABLE);//产生SSI从机信号,也可放在外部中断里来使能从机中断

23   SPI_Cmd(ENABLE);

24 }

26 u8 SPI_SLAVE_SendByte(u8 byte)//把while判断非空标志全部去掉,不然等待时间太长会错帧,判断等待交给主机做

27 {

28   /*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*/

29 //  while (SPI_GetFlagStatus( SPI_FLAG_TXE) == RESET);

30   /*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*/

31   SPI_SendData(byte);

32   /* Wait to receive a byte */

33 //  while (SPI_GetFlagStatus(SPI_FLAG_RXNE) == RESET);

34   /*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*/

35   return SPI_ReceiveData();

36  }

38 //SPI从机中断

39 INTERRUPT_HANDLER(SPI_IRQHandler, 10)

40 {

41   /*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,

42     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.

43   */

44  uint8_t Rx_byte,spi_head;

46 // if(GPIO_ReadInputPin(GPIOD, GPIO_PIN_3)==0)//确认CS脚拉低的这个判断太慢了,总是出错,另谋他法吧!

47 // {

48   Rx_byte = SPI_SLAVE_SendByte(0x36);//设置下一个字节,同时读回主机当前CLK下的字节

50   if((spi_cnt == 0)&&((Rx_byte == 0xef)||(Rx_byte == 0x7e))) //首字为0xef或者0x7e,就认为是有效包

51   {

52    spi_head = 1;

53   }

54   if(spi_head) //在有效包内的话就将读回的字节放入数组

55   {

56     RxBuf[spi_cnt] = Rx_byte; //注意,首字会在这个数组里

57     spi_cnt  += 1;  //地址+1

58   }

59   if(spi_cnt==10) //包满归零

60   {

61     spi_head=0;

62     spi_cnt=0;

63     SPI_SLAVE_SendByte(0x12);//设置下一轮发送的首字节0x12

64   }

65 // }

66 }

楼主:
谢谢版主支持,放在这里,其他朋友百度一下关键字也能找到这里。: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支持,放在这里,其他朋友百度一下关键字也能找到这里。

:loveliness:
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