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中 SPI驱动控制数字电位计时datasize的配置问题

楼主:
  stm32单片机配置SPI时发现SPI_DataSize只能配置成8位或者16位,但是现在使用的数字电位计要求是17位数据,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求大神解答,是不是我的想法理解错了,在线等,谢谢。

网友A(2015-04-01):
看看数字电位器的资料,发24位会怎么样,如果发24位,后7位不处理的话;
你就发24位好了;

不行的话,就只能模拟SPI了;

网友A:
发24位的话,片选先选中,8位的发3次;
我以前就这么干的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谢谢你的回复,可是我看数字电位计的资料,也没有说发24位的情况如何呀,只是说有17位数据,只有17 ...

那你可以试试看;
一般看时序图可以看出来‘

网友B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?不知是否是按照楼上那样修正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可以试试看;
一般看时序图可以看出来‘

     你好,这个是数字电位计DS1267B芯片的时序图,我已经自己用GPIO模拟出CLK,reset与DQ信号,这个能看出来发送24位,17位有效吗??

还有就是虽然用GPIO模拟了一个控制数字电位计但是发现出来的结果很诡异,与自己说明书上看到的结果不一样,想问一下为什么
从时序图,芯片手册上看DS1267B bit0是选择通道,之后按照顺序是将bit1~bit16传输进去控制数字电位计,所以程序上应该是
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_temp&(0x01<<i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DS1267B_DQ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DS1267B_DQ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267B_CLK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267B_CLK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    }

但是这样编写,给数字电位计输入0,1,128,255。测得的电阻变化是无序的,倒是后来编程试了一下先将高位传输进去,再传低位,如下所示:
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_temp&(0x80>>i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DS1267B_DQ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DS1267B_DQ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267B_CLK_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267B_CLK_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    }
却发现输入0,128,255电阻变化是有规律的,但是我就不理解了,这样的话不就跟数据手册上写的不一样了吗?数据手册上应该不会出错吧,求解答。。。。

网友C(2017-09-10):
The internal shift register ignores leading bits before the 22 required bi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