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 UART1的时钟门控

楼主(2015-04-01):
我对比测试之后发现,欲使用UART1,仅仅打开UART1的时钟门控(PCKEN12)是不够的,UART2/3(PCKEN13)的时钟门控也要打开才行,请问是这样吗?

网友A:
当然不是;
仅供参考;

楼主:
mmuuss586,谢谢你发来的参考资料,但也许是没有看仔细,我没有在其中找到关于外设时钟门控的部分。

我把PCKEN1寄存器中UART1和UART23的位置对调了一下,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由此怀疑是我手上的中文版参考手册有误,于是找了英文版的对比,果然英文版的原话是“UART1/2/3 (product dependent, see datasheet for bit assignment table”。这次得到的教训是以后还是尽量看英文原版的手册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