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ortex-M0技术交流] stm32的cortex-m0怎么样?

楼主(2015-04-01):
     为什么都说STM32专业做M3 ,M4,M0要找芯唐和NXP,难道因为ST的CORTEX-M0芯片不稳定还是有其他问题?

网友A:
可以看看atmel m0+ 性价比不错

网友B:
看用在什么领域吧,一般的话用ST m0没啥问题

网友C:
ST MO 就是价格比新唐贵些。

网友D:
感觉不耐操,最近用051做个产品,调试中都没怎么搞,就坏了三片,都是io对地短路

网友C:
楼上是不是电压过高把芯片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