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单片机AD转换问题

楼主(2015-04-01):
使用PIC单片机检测多路模拟信号,输入信号的范围是0.4v-2V,同时检测8个通道的模拟量。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把所有的模拟信号接入后进行校准,都正确以后,在逐个将8路模拟信号移除,结果是在线的模拟信号AD转换值会变化,用万用表测量输入信号并没变化,似乎和内部AD的Vref(基准)的负载能力有关,感觉是内部基准变化了。而且这种现象在多种PIC单片机都有,我做过实验,PIC18F4523,PIC18F45K22,PIC16F1789,都有此现象。有哪位高手遇到过,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:
移除时,在线的模拟信号AD转换值误差大吗

网友B:
可以试试外部做个精准的基准电压。看看效果如何。。。

楼主:
使用过外部基准,结果是AD采样不稳定。这是不是PIC的一个BUGE?

楼主:
每移除1个模拟量,大约1%的变换,全部移除,带1路和同时带8路,1通道的变换大约5-8%,无法忍受!关键是在现场用户的外部信号任何一路开路(断路),会影响其他的回路,这就无法忍受了。PIC的技术支持,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。

网友C:
楼主的AD转换代码发来看看,怀疑切换的时间不合适。

网友D:
多半是楼主自己的问题

楼主:
切换时间?采样电容?我试验了,每通道连续采集64点,排序后,去掉前后各16个点,就取中间的32点,现象一样,在这个采集过程中,模拟开关就不动做,那和切换有啥关系。

网友A:
我在两款芯片遇到:一路ADC信号输入幅度大于额定输入幅度时,对其他通道会有影响,
是不是在移除通道时有瞬时干扰脉冲影响了其他通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