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音频运算放大器和视频运算放大器什么区别

楼主(2015-04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通常,视频运放的带宽比音频运放带宽大得多。
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B:
差别很多。
比如输出级,音频的是处理自然信号的,当然要求在宽输入范围内,线性度尽可能地高。而视频放大器只需在固定时间内有相同绝对误差即可,因为视频信号由相对娇小的AC电压及较大的同步脉冲组成的。

网友C:
各自突出的参数指标不同:
1.适用于音频处理的放大器,最关注的参数是噪声、THD+N和带宽,要求噪声要小,总谐波失真要小,带宽要足够,音频信号最大就是20KHz,一般带宽10MHz或者以上都足够用了;
2.适用于视频处理的放大器,这里首先就要看是什么视频信号,如果是CVBS,基本带宽就是8MHz以内的视频信号,如果是VGA、YPBPR等高清模拟信号,那带宽从几十MHz到上百MHz都有,不同的视频信号对运放的带宽要求不同、对SR压摆率的要求也不一样,通常都选高带宽的运放,换句话说,最关注的参数就是带宽和压摆率;因为视频信号处理的特殊性(2倍放大,75欧匹配,75欧同轴电缆传输),应用而生了一类特殊的器件叫做Video driver,内部就是个高带宽的运放,做成固定6dB增益,并内置高阶LPF滤波,楼主可以下载SGM9119、SGM9117的规格书了解下,一个是处理标清信号的,一个是支持1080p高清信号的。

网友D:
固定增益的视频运放居多,多采用电流反馈OP。音频多采用电压OP居多,低噪,低漂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