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 adc多通道数据采集使用DMA模式时高位数据丢失

楼主(2015-04-01):
采集的数据只有低8位,而且DMA传到内存的数据像是被压缩过的,高位的全没有,有谁遇到过没?

初始化程序如下: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外围时钟配置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RCCConf(void)
{
   // HSE:8M; SYSCLK:72M; AHB(HCLK):72M; APB2(PCLK2):72M; ADCLK:?
   // 前面的都为默认配置,需要调整就从新设置
  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6);

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 | RCC_APB1Periph_TIM3, ENABLE);
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| RCC_APB2Periph_GPIOB | RCC_APB2Periph_GPIOC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AFIO | RCC_APB2Periph_ADC1, ENABLE);  // RCC_APB2Periph_ADC2
}

#define ADC1_DR_Address    ((uint32_t)0x4001244C)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DMA通道配置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MAConf(void)
{
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
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adcvalue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8; //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
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1, DMA_IT_TC, ENABLE);       //
   // 如果在初始化AD的时候DMA被触发了一次,但是此时并没有采样,但是DMA目的地址已经发生了自加,
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}

// 规则序列寄存器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ADC模式配置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ADCConf(void)
{
   ADC_InitTypeDef  ADC_InitStructure;

   // ADC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ADC_DeInit(ADC1);
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ENABLE;
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    //
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2;
 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0, 1,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);
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, 2,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);
 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 ADC_Cmd(ADC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指定的ADC1
 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指定的ADC1的校准寄存器
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           //获取ADC1复位校准寄存器的状态,设置状态则等待
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指定ADC1的校准状态
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                //获取指定ADC1的校准程序,设置状态则等待

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}

// 中断是后来用上的,结果的数据都一样

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0);
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 = DMA1_Channel1_IRQn;
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 = 0;
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  = ENABLE;
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;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网友A: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define ADC1_DR_ADDRESS     ((uint32_t)0x4001204C)

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=0;
void Adc12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/* Enable DMA1 clock */
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|RCC_APB2Periph_ADC2, ENABLE);

          /* Configure and enable ADC interrupt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ADC1_2_IRQn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PA.03 (ADC Channe3) as analog input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/*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&ADCConvertedValu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1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
  /* Enable DMA1 channel1 */
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
  /* ADC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
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/*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*/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, 1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
  /* Enable ADC1 DMA */
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*/
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/* Start ADC1 calibration */
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*/
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/*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*/
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
          /* ADC2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DIS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
  ADC_Init(ADC2, &ADC_InitStructure);
  /* ADC2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*/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2, ADC_Channel_0, 1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);
  /* Enable ADC2 EOC interrupt */
  ADC_ITConfig(ADC2, ADC_IT_EOC, ENABLE);

          /* Enable ADC2 */
  ADC_Cmd(ADC2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2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2));

  /* Start ADC2 calibration */
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2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*/
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2));
        /* Start ADC2 Software Conversion */
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2, ENABLE);
}

网友A:
我的ADC程序仅供参考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ADC程序仅供参考;

谢谢了,没太看明白,ADC1是连续转换DMA模式,ADC2是连续转换中断模式,为什么会有这种配置啊。
还是不知道自己的程序问题出在哪里,还是自己人品问题出在哪里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了,没太看明白,ADC1是连续转换DMA模式,ADC2是连续转换中断模式,为什么会有这种配置啊。
还是不知 ...

:)
2个都DMA模式也可以;

网友B:
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8; //

会不会是BufferSize太小了,换成HalfWord试试吧。

网友B:
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adcvalue;

少了取地址符吧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&adcvalue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少了取地址符吧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&adcvalue;

都试过了,&符号用在数组是可以当指针用的
我是在原来的方案上修改的,不知道会不会是原来的程序哪里有问题

网友B:
跑个例程试试吧

楼主:
也只能这样了,推迟段时间再测了
就我写程序,刚开始写了部分的时候,有时候加减个变量都会出现奇怪的现象,又来修修改改就没了。
可能是程序本身哪里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