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WIN5.2 移植方法

楼主(2015-04-01):
在网上下载EMWIN包,  添加到工程中,  里面有5个LIB,  对应大小段模式, M0 M3 M4模式,  根据CPU选择对应的库,  这些文件只能用于NXP系列. 例如我用的CPU是LPC2148, 选择GUI_ARM_L.LIB就行了.

移植的时候要修改文件GUIConf.c,   LCDConf.c    然后添加自己的LCD 驱动文件到LCDConf.c

以下是8080接口的连接
步骤:
        在GUIConf.c 中修改  #define GUI_NUMBYTES  255*16

       在LCDConf.c中修改
把自己的LCD初始化程序添加到红色方框里,

这几个函数是要实现的, 就是LCD的读写函数,LCD_X_8080_16_Write00等函数是在LCD_X_8080_16.C中定义的,我在附件中把这个LCD_X_8080_16..c添加上,  在这个文件中按照自己的硬件进行IO口配置

楼主:
我已经做成功了, 请各位仔细研读,  有什么问题加我QQ490260673(一定要仔细读后,确实不懂再问我)

楼主:
参照这个 可以跟好理解  文件太大, 上传不了,  文件名叫  <EMWIN实战指南>

网友A(2015-07-23):
加不了你,有问题

楼主(2015-09-16):
验证的时候随便写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