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I2C1

楼主(2015-04-01):
用IAR仿真调试K22FX51212单片机的I2C1模块。发现程序死在了i2c_wait();这个函数。监控I2C1的寄存器,发现当i2c_start();后。I2C1_S寄存器中的ARBL位被置1了!好的时候监控其是不被置1的?这应该怎么解决呢?
备注:i2c_wait();和i2c_start();等函数是按照官方例程二十四I2C模块编写的。

相关下载

网友A:
把你I2C代码贴出来,或者代码上次,有空帮你看看。

网友A:
另外,楼主可以直接参考K22的KSDK I2C代码,
安装下KSDK1.1.0, 代码路径:
C:\Freescale\KSDK_1.1.0\demos\i2c_comm

楼主:
k22这个I2C模块是7位或10位的,我要与24CL16EEPROM通信。可是它是11位的地址啊?怎么处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楼主可以直接参考K22的KSDK I2C代码,
安装下KSDK1.1.0, 代码路径:
C:\Freescale\KSDK_1.1.0\demos ...

这个例程中有一些osa——的函数,是干什么的?操作系统吗?一定要加上嘛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例程中有一些osa——的函数,是干什么的?操作系统吗?一定要加上嘛? ...

如果使用SDK,则是需要添加OSA的。
关于OSA在SDK中的具体功能,建议你查看KSDK根目录下的文档:Kinetis SDK v.1.1 API Reference Manual.Pdf
路径: C:\Freescale\KSDK_1.1.0\doc
Chapter 48 OS Abstraction Layer (OSA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k22这个I2C模块是7位或10位的,我要与24CL16EEPROM通信。可是它是11位的地址啊?怎么处理?
...

K22的I2C模块最长就是11位地址,如果你的从机很特殊,11位地址的话,那么你可以使用IO去模拟I2C,从而实现你特定的时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K22的I2C模块最长就是11位地址,如果你的从机很特殊,11位地址的话,那么你可以使用IO去模拟I2C,从而实 ...

结贴给分怎么操作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结贴给分怎么操作的?

结贴可以参考这个帖子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92566-1-1.html

网友B:
学习下K22FX51212单片机的I2C1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