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蜂鸣片发声问题

楼主(2015-04-01):
目前我使用的电压式蜂鸣片 频率在2.6khz 正负500hz

现在通过普通IO口 + 定时器 输出PWM信号给蜂鸣片,但想控制其声音大小。

有人说使用PWM的占空比可以调节声音的大小。
我在代码中PWM的周期定为384us,然后将其分为10等分(就定时器大概40us进一次中断),也就是可以调节占空比的等级。

发现使用0~10调节的占空比,效果很不明显。要到1的时候,才有点感觉声音变小。

请问是否定时40us的周期太大了?
另外,驱动蜂鸣片最大声音的时候,是高地电平各占一半呢,还是全为99%为高,1%为低的声音最大。毕竟蜂鸣片,需要PWM来驱动,单独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无法使其发声。

网友A:
这个不是很熟悉;
你可以问问做蜂鸣器的厂家看看;

网友B:
这个应该调振幅吧
比如你的PWM输出串个电阻分压试试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调振幅吧
比如你的PWM输出串个电阻分压试试呢

其实,最终是达到调幅的目前。

网上有介绍说使用SPWM等效正弦波的面积等效来实现。

有点后悔,大学没有认真听课.现在这块都只是有印象,原理都感觉了..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其实,最终是达到调幅的目前。

网上有介绍说使用SPWM等效正弦波的面积等效来实现。

知道目的了,实现的方法就多了

网友C:
PWM分辨率高分一点就行,应该是,没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