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计检测这样的4-20ma信号(工业2线制4-20ma)

楼主(2015-04-01):
各位好!
如何设计(AD+MCU)检测如下图传感器的4-20ma信号?由于传感器的电源是DC24V,传感器的输出电流也是在DC 24V和GND上输出。

谢谢!

网友A:
在4-20mA的回来的信号上,对地串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,从上面取0.4-2V的信号给MCU不就可以了吗?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4-20mA的回来的信号上,对地串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,从上面取0.4-2V的信号给MCU不就可以了吗?! ...

100有点大,取5为佳。对稳定度有好处。

网友C:
看你的设计要求了,如果对分辨率要求不高,3.3V系统,用150欧采样电阻,5V系统用220欧采样电阻,这个采样电阻通常要用高精度、低温飘电阻,上面的阻值尽量扩大了信号范围,还能兼顾故障检测。
如果分辨率高,那采样电阻阻值可以小点,增加信号调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