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画版图,欢迎给位大神指导拍砖

楼主(2015-04-01):
ADM, AN, DM, ni, se
公司产品的按键板,第一次画PCB版图,大家给看看怎么改进,能投板,谢谢。

楼主:
这个怎么插入图片?

网友A:
铺铜与走线 焊盘 距离太近了 设置0.5mm

网友A:
电源走线要加粗 0.5 或者0.7 或者1mm
另外 地线 十字 0.5mm

网友B:
走线最好别拐直角弯!

网友C:
有待进步啊!!呵呵

网友D:
经R13,P3,P8怎么好像有一根地信号的走线。
应该是好多地信号的走线。

网友E:
说个不是布线的事情,产品有定位孔,圆角;
贴片机操作要加MARK点;
焊上CPU之后,看不到丝印,检验员没法确定方向是否正确;

网友F:
电源线不确定多宽的情况下,能宽尽量宽。
铺地Net Options选项下面两个框给勾上。
元件GND端打上过孔。
铺地大面积空白地方适当打上几个过孔,凸出部顶端能打孔也要打上。
插件焊盘能大画大点,有条件适当改成椭圆形。
没有什么限制的话,线路能画大一点是一点,不是每一家作板的精度都能达到要求,组的线和线距可以有效减少PCB不良率。

网友F:
PS:GND端打孔不是打在焊盘上,而是尽量靠近焊盘的地方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走线最好别拐直角弯!

为什么呢?

网友H:
相对于钝角走线线宽变换的更明显一点,即使不是高频也要养成个好习惯

网友I:
问题很多,一言难尽,器件布局不紧凑,走线较随意无序,就没怎么考虑信号到地耦合的问题,芯片电源上的去藕电容没有,稳压芯片的滤波电容没有或太远,像这样密度的板子铺地间距可大点,上下地应该多打过孔,插件如果批量不上波峰焊人工焊接话,插件焊盘应该不要铺地,等等。。网上多搜集别人的PCB看看,有些东西就慢慢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