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材问题

楼主:
各位大神,
  在公司看到两种板材,一种是常规的打板材料,普通打板都用那种,估计是FR4。切面颜色为淡绿色。
  另一种是经常插拔接口板,一些引线都插上面。强度好像高点,切面颜色为淡黄色。不知道此种为什么材料,价格如何呢?
  十分感谢!

网友A(2015-04-01):
我勒了个去,都是一样的FR4

网友B(点评):
感觉那个淡黄色的总牛X一些。同一个系统里的,两种不同颜色,肯定是有区别的,不知道什么区别。

网友C:
阻焊油的差别,基板应是一样的。

网友D:
淡黄色的莫非是22F板材?这种板材有的是淡黄色,有的是乳白色,你拍个照发上来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D:
同样是FR-4,颜色也有可能不一样啊

网友B(点评):
价格如何呢?我看总有些区别了。硬度?或者其他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