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好多元器件上标的字符和实际的型号不一样?

楼主(2015-04-01):
比如说复位芯片sp809上面写的是ip424,而电阻上面写的就更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

网友A:
代码可以表达更多的意思。

楼主(2015-07-06):
不明白啊

网友B:
有些只有厂商自己知道是如何编码的,不过还有很多是写的很清楚的,例如:ATMEL AT24C02等等

网友C:
完整的型号印不下,所以使用的是代码。这样的做法在表贴元件中很常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