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 定时唤醒的寄存器配置问题请教

楼主(2015-04-01):
,目前使用STM8L151,遇到一个问题,=,请帮忙解决。

   问题描述:
   单片机从halt();模式定时唤醒,时间从3分钟 - 24小时不等。
   最近发现当时间设置24小时,结果是6小时左右,经过检测函数支持的最大的定时时间为65535秒(18小时左右)。
   因此调整了程序,但验证周期长(24小时),请帮忙看一下,目前的做法是否最大支持到24小时?

   下面为代码,其中红色部分是为了支持到24小时做修改的部分:

   void RTC_Config(void)
{

  /* Enable RTC clock */

  CLK_RTCClockConfig(CLK_RTCCLKSource_LSE, CLK_RTCCLKDiv_1);

  /* Wait for LSE clock to be ready */

  while (CLK_GetFlagStatus(CLK_FLAG_LSERDY) == RESET);

  /* wait for 1 second for the LSE Stabilisation */

  //LSE_StabTime();

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(CLK_Peripheral_RTC, ENABLE);

  RTC_InitStr.RTC_HourFormat = RTC_HourFormat_24;

  RTC_InitStr.RTC_AsynchPrediv = 0x7F;

  RTC_InitStr.RTC_SynchPrediv = 0x01ff;  //0x00FF;  之前配置参数为0x00FF(1hz),现在调整为0.5hz

  RTC_Init(&RTC_InitStr);

//0.5hz  -- 2S

  /* Configures the RTC wakeup timer_step = RTCCLK/16 = LSE/16 = 488.28125 us */

  RTC_WakeUpClockConfig(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);
  /* Enable wake up unit Interrupt */

  RTC_ITConfig(RTC_IT_WUT, ENABLE);

  /*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*/

  enableInterrupts();

}
//函数说明:设置wakeup周期,参数表示周期时间,单位为S。如果24小时,参数为24*3600
void Init_AlarmTime(uint32_t ticks)
{

  if( 0 == ticks)   //不唤醒
  {
    return;
  }
  RTC_WakeUpCmd(DISABLE);

  RTC_SetWakeUpCounter((ticks /2 ) - 1);  //之前设置的参数为ticks - 1,发现设置24小时,数据长度溢出。因此调整了计数的HZ和函数的参数。

  RTC_WakeUpCmd(ENABLE)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