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 關於LPC1768 用U盤播歌問題

楼主(2015-04-02):
我使用寶馬1768的播歌範例程式(VS1003+usb u盤)

發現U盤讀取不夠快 導致播歌會有斷斷續續的頃向

之前用SDCARD播歌很順,但是由於高速數寫入SDcard時 SDcard容易回報錯誤(礙於SPI傳輸間隔2ms)導致不能使用SDcard

換成U盤時,寫入很夠力

但是讀取卻不夠快(Usb fatfs32)導致播放會斷音

請問有誰知道該怎下手改嗎? 或問題點在哪嗎? 研就好久了

网友A:
这个不是U盘读取不够快,而是读的数据太少了,你一次多读点就好了!还有就是吧JP15跳线拔掉和R126拆掉就好了!附件有我改好的程序程序里没有判断每次写入VS1003的数据个数,而是直接判断数据请求引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