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D卡 上锁 检测 问题

楼主(2015-04-02):
最近在用SD卡(SPI方式),用的是STM32单片机。
      使用中发现有的SD卡上的 Lock键 拨到了锁的位置,但是不知道,所以数据不能写入。
      想请问 SD卡上的 Lock 原理是?我在程序中怎么才能检测到 LOCK了呢?   是用CMD13吗?我用CMD13一直没有成功。
请高手指导,谢谢。

网友A:
SD卡 上锁 检测 同问

网友B:
写完后读一下,就认为上锁或损坏之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完后读一下,就认为上锁或损坏之类

写入后读出,是可以判断,可是SD卡擦写次数有限,这么操作影响寿命。

网友C:
以前用过的一种封装有lock引脚

网友D:
有锁的卡座它会给一个信号给你的吧?

楼主:
解决办法:其实SD卡插座就有这方面的设计,10号引脚用于卡写保护识别,11号脚用于卡插人检测识别,是否插卡、是否上锁 这两个脚状态是不同的。

网友E:
wp信号写保护,可通过程序控制,cd和cmd可以检测插入状态

网友F:
一直在搞,就是没成功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