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I2C的上拉电阻该如何选择呢?

楼主(2015-04-02):
我看好多应用都是2.2K的,这个电阻对I2C的时序有影响吗?

网友A:
看你需要多大的电流了,另外要考虑端口的灌入电流,太小的,灌入电流大,容易烧毁管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需要多大的电流了,另外要考虑端口的灌入电流,太小的,灌入电流大,容易烧毁管脚。 ...

就是说这个2.2k不是一成不变的吧,得根据要用的芯片确定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这个2.2k不是一成不变的吧,得根据要用的芯片确定吧

是的,另外再满足要求的情况下,越大越好,那样功耗小,官方推荐的都是衡量过两种平衡的

网友:
楼上讲的很对,就是那个意思

网友:
最好按照手册推荐的,不能太大,太大驱动能力差,太小容易烧端口,或者功耗大,发热

网友:
楼上那个朋友讲的也很对

网友B:
上拉电阻就是把端口拉上去的,肯定会有电流下来进去,所以太小,电流大,肯定对管脚内部电路不好,太大电阻,下来电流小,用于受到影响。也不好了。

网友B:
上拉电阻或者下来电阻,如果需要,芯片手册都会给出一个大众化的参数,没有特别的情况,就按照这个给定的典型值选电阻就行。

楼主:
听了大家的解释如拨云见日,使我茅塞顿开,谢谢大家

网友A:
楼主有问题就问的学习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啊。

网友C:
也不能太大,跟波率有一定的关系。
IO有一定的电容,电阻太大,波率高可能反应不过来。
实习时可用示波器看看,也可以参考一下IC参数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也不能太大,跟波率有一定的关系。
IO有一定的电容,电阻太大,波率高可能反应不过来。
实习时可用示波器看 ...

您好,我在调i2c的程序,但是一直不出波形,麻烦你能帮我看看嘛?

网友E:
对,这个得根据想要得到的电流来判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对,这个得根据想要得到的电流来判断

我看了资料还要防止电阻增大功耗,防止给单片机罐电流

网友C(2015-05-08):
引用 网友D:
您好,我在调i2c的程序,但是一直不出波形,麻烦你能帮我看看嘛?

只能自己一个个波形去分析,有逻辑分析器最好,淘宝20元就有了,一看就知道那问题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只能自己一个个波形去分析,有逻辑分析器最好,淘宝20元就有了,一看就知道那问题。 ...

这么便宜,逻辑分析仪才20??那回头我也淘一个。

网友:
手册一般给出灌电流等端口能量承受参数的,大于这个就容易烧毁端口管脚

网友G:
上拉是给电流的,但是也不能让上拉电阻太大

网友A:
2.2K 一般根据那个VCC来计算,都是在IO口能承受的最佳范围,既可以保证驱动能力,又可以降低功耗。

网友H:
因为大部分VCC都是5V或者3.3,所以工艺差不多的情况下,应该灌电流承受度一样,所以2.2也是个最佳值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因为大部分VCC都是5V或者3.3,所以工艺差不多的情况下,应该灌电流承受度一样,所以2.2也是个最佳值吧 ...

你这么说我也了解了

网友:
以前我也不懂那个数据手册上标了一堆电压电流的什么意思,后来问了一个高手才知道的。

网友I:
51单片机也是推荐2.2K欧姆。大多都是这样

网友I:
我终于不用舒服验证码了,以后发帖方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终于不用舒服验证码了,以后发帖方便了。

说明你刚过试用期,哈哈

网友J:
参考数据手册就好了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说明你刚过试用期,哈哈

哈哈,听同学说新唐经常送板子,来21注册个账号,等着新唐搞活动送板子呢。

网友K:
推荐的都是经过验证的,具有科学性,应该根据推荐的选,除非有特别需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推荐的都是经过验证的,具有科学性,应该根据推荐的选,除非有特别需求。 ...

嗯,非常的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