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的D+管脚的上拉电阻必须是1.5K吗

楼主(2015-04-02):
想请教大家,这个电阻该如何选择,对USB的时序有没有影响呢?

网友A:
这个是用来识别usb设备类型的。
当USB为主设备的时候,D+、D-上分别接一个15K的下拉电阻,这样可以使得在没有设备插入的时候,D+、D-上始终保持低电平;当为从设备接口时,可以通过在上拉电阻来设置不同的传输速率,当D+接一个1.5K上拉电阻,可以工作在高速率模式如12MBPs,当D-接1.5K上拉电阻,工作在低速率模式,如1.5MPBs。

主USB自动识别从设备为高速还是低速就靠上拉电阻在D+还是D-上区别,电阻阻值的不规范会影响usb自动识别分配资源,出现不能发现硬件或使用到一般硬件发现失败等现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用来识别usb设备类型的。
当USB为主设备的时候,D+、D-上分别接一个15K的下拉电阻,这样可以使得在没 ...

听了您的讲解,明白了很多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用来识别usb设备类型的。
当USB为主设备的时候,D+、D-上分别接一个15K的下拉电阻,这样可以使得在没 ...

讲的很详细,这和I2C中的2.2K上拉是一个意思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