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S005无法连接STVP,求大神

楼主(2015-04-02):
  STM8S005K6无法跟STVP连接,无法烧写程序,但是换上STM8S105就可以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STVP也支持ST8S005的。我买了原装的STLINK也不行。

楼主:
重新在官网上下载了最新的STVD还是不行诶

网友A:
芯片型号选对了么
可以先试着用stvd烧写一下试试,看是哪一部分的原因。

网友B:
多焊几块板子试下;
都不行的话(没设置错),那就是芯片质量问题;

楼主:
STVD也没用的,换了芯片也没有。换上STM8S105就可以的

网友C:
自己焊的最小系统根本不能连接任何东西,苦恼

网友D:
你的最小系统换成105的可以吗?
先要搞清楚是硬件电路问题还是软件问题,还是编程工具问题。

网友E:
你是不是用的105的程序,芯片要选择一下的

网友F:
这个需要匹配下载吧

网友G:
确认是不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H:
芯片是新的吧,没加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