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帮帮我这个小白 ATmega128 PWM 产生方波

楼主(2015-04-02):
板子是ATmega128  PWM 产生方波   用的语言为GCC   具体实现为编程产生一个方波。主要还有频率的计算公式怎样理解。

网友A:
看规格书,很简单吧-   周期,占空比 - 没了;P

网友B:
你可以使用 程序生成器

网友C:
使用定时器的波形产生器配置寄存器即可

网友D(2015-05-03):
方波用定时器CTC方式,具体寄存器配置看下数据手册

网友E:
TCCR1A=0x03;      //配置定时器工作在快速PWM模式
TCCR1B=0x19;     //无分频
OCR1A=200;       //设置捕捉比较输出初值

配置这三个寄存器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