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讲解下usb中报告描述符的相关情况啊 ,头都大了

楼主(2015-04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报告描述符, report descriptor,是设备向主机描述它要上传的数据(这里可以称作“报告”)的表达意义。

比如说鼠标这个HID设备向主机回复的4字节数据中,第一个字节中的前3位表示三个鼠标按键的状态;后5个位是填充位
    0x05,          /*Usage Page(Buttons)*/
    0x09,
    0x19,          /*Usage Minimum(1)*/
    0x01,
    0x29,          /*Usage Maximum(3)*/
    0x03,
    /* 16 */
    0x15,          /*Logical Minimum(0)*/
    0x00,
    0x25,          /*Logical Maximum(1)*/
    0x01,
    0x95,          /*Report Count(3)*/
    0x03,
    0x75,          /*Report Size(1)*/
    0x01,
    /* 24 */
    0x81,          /*Input(Variable)*/
    0x02,
    0x95,          /*Report Count(1)*/
    0x01,
    0x75,          /*Report Size(5)*/
    0x05,
    0x81,          /*Input(Constant,Array)*/

后面3个字节,分别表示此时鼠标在X、Y轴以及滚轮轴上的位置信息,取值范围是[-127,127]
    0x05,          /*Usage Page(Generic Desktop)*/
    0x01,
    0x09,          /*Usage(X axis)*/
    0x30,
    0x09,          /*Usage(Y axis)*/
    0x31,
    0x09,          /*Usage(Wheel)*/
    0x38,
    /* 40 */
    0x15,          /*Logical Minimum(-127)*/
    0x81,
    0x25,          /*Logical Maximum(127)*/
    0x7F,
    0x75,          /*Report Size(8)*/
    0x08,
    0x95,          /*Report Count(3)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报告描述符, report descriptor,是设备向主机描述它要上传的数据(这里可以称作“报告”)的表达意义。

...

你是个好人 我研究下

网友B:
不是搞这个的,进来看看。。

网友C:
这个报告描述符很复杂的,自己百度这个软件:HID Descriptor Tool,USB官方开发的生成报告描述符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报告描述符, report descriptor,是设备向主机描述它要上传的数据(这里可以称作“报告”)的表达意义。

...

香水城好久没回复技术问题了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