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单片机实现二维码的方案

楼主(2015-04-02):
各位朋友好:

最近在研究二维码相关的项目,需要产生二维码在显示屏上供手机等客户端去扫描,产生二维码的设备是简单的单片机可能是51核或者M3的核,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实现二维码的编码,是该加入某些库还是可以直接外挂一个编解码芯片就能够实现了,显示屏有何要求?烦请各位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。谢谢了!

网友A:
现在好像用QRCode(快速响应码)编码的比较多,你可以了解下

网友A:
这里有原理介绍:http://cli.im/news/1060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好像用QRCode(快速响应码)编码的比较多,你可以了解下

谢谢版主的回复,我现在正在再找QR码的编码方式,好多都是纯理论的讲解,理解起来比较费时间,想找一些库文件或者简单的示例工程或者大家比较认可的学习教程,不知道版主有没有好的推荐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的回复,我现在正在再找QR码的编码方式,好多都是纯理论的讲解,理解起来比较费时间,想找一些库 ...

看看这个http://www.evget.com/article/2012/10/8/17618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http://www.evget.com/article/2012/10/8/17618.html

这个好像不太适用我这个项目,我这个项目是下位机实现的,这个帖子做的应该是上位机软件实现,不过还是多谢版主的热心指导啊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好像不太适用我这个项目,我这个项目是下位机实现的,这个帖子做的应该是上位机软件实现,不过还是多 ...

有QRCode开源库的,c语言的。
你可以找一下

网友B(2020-06-22):
这个源码不错,值得看看。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968826-1-1.html

网友C:
单片机可以,条码二维码都可以实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