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
SWIM协议问题

楼主(2015-04-02):
最近在搞stlink的swim协议,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发送入口序列后,检测不到低电平的同步时钟信号。
具体操作, swim 配置为开漏输出,外接510欧上啦电阻, swim——in 浮空输入,与swim直接线与。
代码操作,初始化后 拉高swim,之后拉低swim 1ms,然后 用的是延时来实现的4个1K,和4个2K的脉冲,之后拉高swim等待反馈的信号。

现在就是检测不到那个反馈信号,一个低电平信号;
4个1k和2K的波形延时时间为500us和250us

实际测量stlink  1k为600多  2K的为300多us

复位脚我是直接拉低,从上电后就拉低;

看了几个帖子也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,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一起讨论下。分析下可能的原因

网友A:
一般都是时序问题,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9756b712cfc789eb172dc88b.html 可以看看这个,或者直接找英文原版的来看。

网友B:
根据楼上意见看看

楼主:
今天换了个示波器,可以检测到16us的同步信号,代码没怎么变动,这个同步信号在发完入口序列20us左右就会响应,所以对示波器的要求会比较高点,另外 输出模式我换成了推挽输出,输入的时候用的是浮空输入,单IO做为swi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