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高精度直流电源的功放求助

楼主(2015-04-02):
最近在做一个电源,要求是高精度,恩那个输出1mv-10v的直流电压,在功率选择方面出现了难题,是选择分立元件h桥搭好呢,还是用集成功放啊,搜了一下,全是音频功放,没有专门用作电源的啊,能用音频功放代替吗?有什么好的片子推荐一下,功率要求也不大,能提高功率就行

楼主:
用分立元件做了一个,零点调整不好,出现40mv的偏置。

楼主:
@chunyang,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:D先谢过了

网友A:
电流需要多少?为什么要用音频功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需要多少?为什么要用音频功放?

电流没有什么特别要求,等提高电流就行,没说用音频功放啊,是说一些集成的功放都是音频功放,

网友A:
功率放大,基本上就是运放推动三极管——这是比较省事的搞法。需要高电压精度就用高精度运放。

网友B:
这个是高精度可调直流电源,为什么叫它功放?功率要多少?

网友C:
用精密运放+三极管驱动就好了;

网友C:
用达林顿三极管,或MOS管都可以;
输出电流特别大,管子作均流处理;

你的精度要求多少呢?
我不少同事做,0.01 mV到400V输出的,电流1A最大,最小1na,恒流恒压输出都可以;
交流的校准源也做,1000V的源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高精度可调直流电源,为什么叫它功放?功率要多少?

没叫功放,系统输出及级要用到功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达林顿三极管,或MOS管都可以;
输出电流特别大,管子作均流处理;

精度1mv,恩,我去拿coms管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精密运放+三极管驱动就好了;

这个方案提供的功率表没有用功放电路的大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精度1mv,恩,我去拿coms管试试。

:loveliness:
恩;

网友D:
用运放加基准实现,晶体管扩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