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手动布线为什么先总是不能画到另一个焊盘上,也不能交叉?

楼主(2015-04-02):
手动布线为什么先总是不能画到另一个焊盘上,也不能交叉?自动布局的时候,三极管3脚的飞线也没有管脚已经更改为对应的123了呀?

网友A:
是不是网络不一样啊?

网友B:
你的这个描述,不是很清楚,如果能配合图片+描述的话可能会更好。

网友C:
你用的线是line吧?这个line是纯粹的线,你要用交叉线连接那个,如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