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示波器0刻度线不准问题

楼主(2015-04-02):
测试示波器上的标准方波,发现0刻度线不准
光标显示方波的0V在示波器上显示-68mV了!
请问怎么样校准成准确的,谢谢

网友A:
建议 LZ 尝试下列步骤:
1. 将探头接到地线,看显示结果是否正常。
2. 将探头接到标准测试信号,按下 “Auto” 键,然后看显示结果是否正常。

更换不同探头和输入通道进行比较,看是否能找出问题所在:即是探头的问题还是某个输入通道的问题。

如果问题不在探头或输入通道,则表示示波器本身可能有问题了。这时,建议 LZ 查看说明书/手册上有没有关于校准的操作方法。若有,则可尝试自行进行校准,然后再行检查是否还有问题。

若通过上述步骤仍无法解决问题,或该考虑咨询示波器厂商的技术支持。

网友B:
示波器的地线没接大地的结果。

楼主:
好的,我按照大家的建议去尝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