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candence 16.6 在64位系统的**

楼主(2015-04-02):
我按照网上的CADENCE 16.6  破解操作CRACK破解包,破解后软件能打开,可是重启电脑后(或者 第二天打开电脑再打开ALLEGRO 16.6)再打开ALLEGRO,LICENSE报错直接关闭了,未破解成功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环境变量中 看看 license 路径 定义到你放的目录

网友B:
我也遇到了,这类问题;
和你说下我的解决方法

网友B:
我的解决办法是:
在license.lic文件附还有个lic文件,用笔记本打开,将里面的this host 改成你电脑的名字,保存加好;
cadence软件安装时很麻烦,但它功能挺强大的,你可以在网上多找几个安装版本试下就好了
多点耐心,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