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超声波接收电路提高放大倍数自激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02):
各位大神,小弟逛21有几个月了,今天第一次发帖,尝个鲜。工作中有个难题,请大神帮忙。我有一个超声波接收电路,现在接收的距离只有5米左右,我想提高接收放大倍数,但是会在没有接收到超声波信号时  也当成收到信号,可能是运放本身自激引起的,请教各位大神,有没有接收灵敏度很高而抗干扰比较好的超声波接收电路,小弟不胜感激,稍后上图,目前的电路

楼主:
顶一个,还不知道怎么上图

网友A:
点文本框右上角的“高级模式”,上传附件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或者用上传图片也行。

网友B:
光提高放大倍数没用,要提高信噪比。

楼主:
上图

Protel Schematic.pdf

网友C:
有没有画PCB板?手接板是不行的

网友D:
后面这样检波会影响精度的,推荐个思路,前面用MIC前置放大器放大,再用运放直接放大到饱和近单片机检测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画PCB板?手接板是不行的

已经是产品了,只不过这个电路 接收发射的距离只有5米左右!

网友E:
还得看PCB布局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换能器(属电容性)并联电感使与换能器谐振于40KHz,R50并联电容,并且调整C9,使前级运放工作于40KHz的带通 ...

我试试看,多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换能器(属电容性)并联电感使与换能器谐振于40KHz,R50并联电容,并且调整C9,使前级运放工作于40KHz的带通 ...

请问D18阴极上拉有什么作用

网友G(2015-05-04):
D17、D18应该是组成全波整流,但从你的电路看好像少了一个电容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已经是产品了,只不过这个电路 接收发射的距离只有5米左右!

这种声波频率,5米很不错了,要更远应该要选择其它方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