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移相触发的问题

楼主:
现在我自己想做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压模块,采用移向触发的模式!主要是控制发热丝。
通过单片机外部中断检测到交流电零点,然后计时移相,触发。
我现在的问题是:移相后不能有效的控制触发,过零触发是可以的,就是不能移相触发。
请给位帮忙看一下电路是否存在问题。

我的电路图如下:

1.零点检测:

2.触发电路:

3.程序流程:

4.做出来的板子,我画板子并不专业,还望各位多指教。

代码现在就不贴出来了

网友A(2015-04-03):
3061貌似是带过零触发的光耦,咋移?:D
如果功率不是太大, 用阻容降压的方式,电路简单好多!

楼主(点评):
非常感谢你的回答,完美的解决我的问题!

网友B:
脉宽调压,没有移相,过零关断是可控硅自有的功能,否则就失控了,因此普通单、双向可控硅是不能用在纯直流的电路中(可关断可控硅除外,且要有专门的关断脉冲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061貌似是带过零触发的光耦,咋移?
如果功率不是太大, 用阻容降压的方式,电路简单好多!
...

真是太谢谢你了;
3061确实只能过零触发;怪自己没有认真看datesheet.
能否推荐一个单片机控制移相触发的方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061貌似是带过零触发的光耦,咋移?
如果功率不是太大, 用阻容降压的方式,电路简单好多!
...

我用TCA785试试

网友C:
检测电路也可以这样

光耦可以管mos3021,直接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检测电路也可以这样

光耦可以管mos3021,直接换

:lol谢谢指教

网友D(2017-05-06):
请问你的移相控制解决了吗,我现在程序有问题,只能控制半波,很头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