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询问Nuvoice系列芯片。

楼主(2015-04-02):
最近在挑选一款集成度较高的音频MCU。主要实现音频信号的录制,回放,存贮,及简单的处理。这些工作,我们希望能在一个芯片上完成。所以我们看中了Nuvoice芯片。

1,音频播放质量的问题。之前我们试过另外一家的音频MCU,用他们的开发板做实验。发现播放音频时噪声很大。我们对音频质量也有些要求,至少能和市面上普通的MP3一样。Nuvoice系列可以么?

2,关于开发板。新唐淘宝店里只有N571P032的开发板。。。但是官网上说这款是OTP芯片,能否理解,这个开发板只能烧一次程序。应该不是这样的吧。

网友A:
嗯,新唐的芯片处理语音还是挺好的

网友:
OTP是很久以前的工艺,或者作为生产产品时候用的,这样就可以一次写入,防止丢失了,不过对后期升级是很不利的。

网友:
不过,由于应用不同,有的根本不需要升级,卖出去了,就是一锤子买卖的,根本不用考虑闪存,OTP成本还是比较低的,可以接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新唐的芯片处理语音还是挺好的

你好!音频质量可以和普通MP3播放器相同么。之前用另一个台湾工厂的芯片,噪音很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!音频质量可以和普通MP3播放器相同么。之前用另一个台湾工厂的芯片,噪音很大。 ...

我在网上看的资料和别人的评价,说的不错
自己没有用过
不好意思

网友B:
楼主可以用阿里旺旺问问店主,有没有那个货啊。他们是新唐官方的,肯定有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