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请教和1N4148特性一样,但是耐压更高的快速二极管型号,谢~

楼主(2015-04-02):
如题,
多谢各位提供信号。

网友A:
耐多少高的压?

网友B:
4148的特点就是快:5nS左右,还要兼顾一定的VF, 75V耐压是这个速度的极限了. 耐压100V速度就慢10倍,工艺不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耐多少高的压?

谢谢回复;
最好可以200V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148的特点就是快:5nS左右,还要兼顾一定的VF, 75V耐压是这个速度的极限了. 耐压100V速度就慢10倍,工艺不 ...

谢谢回复;
是这样啊..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;
是这样啊...

要学会查datasheet。

网友D:
一般肖特基都很快

网友E:
X宝找快恢复二极管;

网友B:
快恢复: 100-300nS
超快恢复:30-100nS
特快恢复:10-30nS
1N4148: 5nS

网友F:
4148是经典的器件呀。
肖特基二极管,仔细看数据手册,只有结电容,没有恢复时间这个参数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4148是经典的器件呀。
肖特基二极管,仔细看数据手册,只有结电容,没有恢复时间这个参数。 ...

肖特基的理论恢复时间为0,但结电容的充放电时间比较可怕

网友G:
很多资料都没有深究,深入了才能更好的了解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肖特基的理论恢复时间为0,但结电容的充放电时间比较可怕

是呀,快恢复二极管,即使结电容很小,也会因为恢复时间长而过热。
曾经有2个降压开关电路,参考数据手册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肖特基二极管,故障率都很低。
这2个二极管,耐压差不多,额定电流分别是1A/2A,1A是进口的,2A的价格便宜多了,后来为了统一BOM,都用2A的肖特基,悲剧了,样机没有问题,批量时击穿的故障机很多。

网友H:
耐压高的真不好找·····

干脆两个1N4148串联吧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