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晶振的地如何处理,接入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呢

楼主(2015-04-02):
430系统中存在模拟地,和数字地,并且用0R电阻隔离开

又2个问题请叫专家,
1.晶振外壳接模拟地,还是数字地
2.晶振的负载电容接模拟地,还是数字地

看过一篇帖子, 说32768接模拟地, 高频接数字地
我认为不是很对,由于晶振都是正弦波,都是模拟信号

还有一篇说,晶振都有专用引脚
而且观察cpu发现, 每个晶振管脚边上都有avss引脚, 应该是为晶振接地用的

请教哪种接法更稳定呢?

网友A: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, 从高频噪声的角度来看, 频率很高, 干扰大, 应该把它放到数字地以避免模拟电路受到影响.
然而, 晶振的波形其实却是个模拟正弦波振荡电路, STM32 的内部晶振电路也是接的模拟电源.

最终, 由于数字电路有噪声容限, 从外部抗干扰的角度来分析, 还是接数字地会影响小一点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, 从高频噪声的角度来看, 频率很高, 干扰大, 应该把它放到数字地以避免模拟电路受到影响 ...

学习了!

网友C:
最好参考厂家的图接;

有些厂家的是接模拟地的,有些是接数字地的;
负载电容接啥,晶振的外壳也接啥;

网友D:
和数字地,没的说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

网友E:
一般都是接数字地的啦。

网友F:
接的话肯定是数字地的,不过针对模拟地的也要处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