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桥互补对称输出电路为什么有直流电压?

楼主(2015-04-02):
如图所示,8欧负载上有大约2.5V的直流电压?
单电源电压5V,要做输出正负5V怎么办?

网友A:
周期数多一些再看看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周期数多一些再看看。。。。。。

谢谢回复,不过我已经找到问题了,是右半桥的驱动电压有问题,已经弄好了。

网友B:
你这个电压是8欧负载对地的电压吧,当然有直流成分了
负载两端的电压,也就是差分电压,就没有直流成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