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
使用nano130連接TCRT5000紅外光感測器

楼主(2015-04-02):
TCRT5000傳感器的工作原理與一般的紅外傳感器一樣,一傳一感。
TCRT5000具有一個紅外發射管和一個紅外接收管.當發射管的紅外信號經反射被接收管接收後,接收管的電阻會發生變化,在電路上一般以電壓的變化形式體現出來,而經過ADC轉換或LM324等電路整形後得到處理後的輸出結果.電阻的變化起取於接收管所接收的紅外信號強度,常表現在反射面的顏色和反射面接收管的距離.
C:\Nuvoton\BSP Library\Nano100BSeriesBSP_v3.01.000

連接方式
MCU <-> IR Sensor
VCC  <-> VCC
GND <-> GND
PA.1 <-> DO
PA.0 <-> AO

Nano100BSeriesBSP_v3.01.000 - IR.zip

网友:
这个是出来的数字信号吗

网友A:
根据连接方式觉得直接同一个供电系统的。

网友:
这个通信用的什么协议驱动这个红外的?

网友B:
楼上的可以去百度一下那个5000的资料,我看了一下,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