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传感器用什么MCU好呢?大家给推荐一下

楼主(2015-04-02):
手头有个项目,要做个类似无线传感器的东西。大概1分钟左右检测一下传感器模块的状态,如果有效就用无线把状态传出去。初次接触,各位大神推荐下,用什么样的MCU比较好?

网友A:
你要用什么通讯?
看你的这个应用,比较适合用zigbee。

楼主:
打算自己定个私有协议。zigbee有点浪费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打算自己定个私有协议。zigbee有点浪费了

哦,那就用315M模块吧,网上有很多卖的

网友B:
无线传感器,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无线传感器,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

一般就是带无线通讯功能的传感器采集终端

网友C:
重要是看功耗、发射功率、距离这些了

楼主:
我拿不定主意的是应该弄个什么样的MCU来做控制。主要工作就是大概每隔1分钟左右检测一下传感器模块的状态,如果发现数据有更新,就激活无线发射模块用无线把数据传出去。大家给推荐个MCU呗?
另外还有个迷惑,我看好多射频芯片的供电范围最大就3.7V,我如果要用一节锂电池供电,还需要弄个LDO把电压稳到3.3V吗?

网友D:
价格低的就行了,MSP430,STM8都可以用的

网友E:
这个还是用430的吧,,低功耗么

网友F:
我觉得用什么单片机都行,你哪个用的熟就用哪个
不过可以推荐你一款带wifi的单片机

楼主:
Ti那种带射频的MCU有人用过吗?用起来怎么样啊

网友G:
这个用430系列的MCU足可以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