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1] 请教 stm32l152 PA0脚 wakeup 待机模式下能不能通过下降沿唤醒?

楼主(2015-04-02):
请教 stm32l152 PA0脚 wakeup 待机模式下能不能通过下降沿唤醒,需要怎么配置?由于某些原因 PA0脚待机模式下给的是3.3V高电平,想通过低电平唤醒进入正常模式

网友A:
设置成上拉输入,下降沿触发即可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成上拉输入,下降沿触发即可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 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0);

/*****************½«ÍⲿÖжÏÏßÁ¬½Óµ½PA0*******************/

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A, EXTI_PinSource0)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0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EXTI_Trigger_Falling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3.3V和GND(用开关切换)通过10K电阻接入PA0脚,还是不行 低电平休眠  高电平唤醒;我想要的效果是PA0高电平休眠  低电平唤醒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 ;
  G ...

网友A:
你触发模式设置的不对,如上图;

楼主:
还是不行 现在的效果还是低电平休眠,高电平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触发模式设置的不对,如上图;

还是不行 现在的效果还是低电平休眠,高电平正常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还是不行 现在的效果还是低电平休眠,高电平正常

可以了 是我没弄清一个概念  谢谢

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?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,有点急,能不能加一下微信1355346172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了 是我没弄清一个概念  谢谢

:)
不客气,解决了就好;
以后多来21IC转转;
;P
我不属于21IC,也不属于ST,和大家一样公司打工的;

网友B(2015-05-14):
我也想要下降沿唤醒,请问怎么解决的

网友C(2017-06-18):
引用 网友A:
:)
不客气,解决了就好;
以后多来21IC转转;

PA0做唤醒,PA0还需做GPIO配置吗?待机模式下,GPIO寄存器不是也掉电了吗? 另外wakeup1和wakeup2能同时用吗?wakeup2我试的可以,wakeup1点住3.3V,会不断的唤醒。

网友D(2019-09-02):
借问一下, f103数据手册上说, PWR_CSR寄存器的EWUP位置1后WKUP引脚被强制为输入下拉的配置(WKUP引脚上的上升沿将系统从待机模式唤醒).  照这样的话,配置WKUP引脚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应该没用的吧?

网友E:
可以的!必须可以!PA0就是专门干这个用的 wakeup PIN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