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Android4.4.3源码打patch失败,求助

楼主(2015-04-02):
Hi,all!
    求助技术支持的大大,我下好了android4.4.3的源码,根据贵司Android_User's_Guide.pdf,现执行到
3.2 Patch code for i.MX
$ c_patch /opt/android_KK4.4.3_2.0.0-ga_core_source/code/KK4.4.3_2.0.0-ga imx_KK4.4.3_2.0.0-ga
这一步,但是出错了!
求助!
以下是打印信息

gq@csl-B85M-D3V:~/ipf6/android4.4-imx6$ c_patch /imx_disk/gq/ipf6/android_KK4.4.3_2.0.0-ga_core_source/code/KK4.4.3_2.0.0                   -ga imx_KK4.4.3_2.0.0-ga
Parsing basefile /imx_disk/gq/ipf6/android_KK4.4.3_2.0.0-ga_core_source/code/KK4.4.3_2.0.0-ga/baseversion...
Check work tree and patch dir based on /imx_disk/gq/ipf6/android_KK4.4.3_2.0.0-ga_core_source/code/KK4.4.3_2.0.0-ga/basev                   ersion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external/linux-lib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external/linux-test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external/linux-firmware-imx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external/ntfs-3g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external/powerdebug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external/fsl_vpu_omx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external/mtd-utils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external/busybox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device/fsl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device/fsl-proprietary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hardware/imx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hardware/realtek ...
Checking NEW project - packages/apps/fsl_imx_demo ...
Checking CHANGE project - build ...
fatal: Not a git repository (or any parent up to mount parent )
Stopping at filesystem boundary (GIT_DISCOVERY_ACROSS_FILESYSTEM not set).
Error! Base version commit 92d4836264a61ce505ec9de200ff6bba915d4af7 doesn't exist in git /imx_disk/gq/ipf6/android4.4-imx                   6/build. Stop

楼主:
问题找到:因为国内下载不了,我的源码是日本同事下载完打包给我的。但是.repo文件超大,30多个G。所以源码跟.repo文件是分两个包发过来的。
然后我解压后android源码根目录下建了个.repo的软连接指向实际的.repo文件。问题就出在这里,android的所有目录下都没有git log,提示没有git仓库。
最后解决办法是,再建立个.repo的软连接,该软连接位置要跟下载时用的位置完全一样。比如原来下载时在/home/ausr/mnt/.repo下,那么拷贝到另一台机器b用户上一定要在/home/busr//mnt/.repo下有一个链接。

楼主:
.repo的位置或者软连接一定要跟下载时的目录一致啊,坑爹的货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.repo的位置或者软连接一定要跟下载时的目录一致啊,坑爹的货!

LZ,你成功通过MFGTOOL烧录Firmware 到板子上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,你成功通过MFGTOOL烧录Firmware 到板子上了吗?

新的4.4.3上带的烧录的时候uboot会打印错误,我是说烧录用的uboot,不是我们编译要用的那个uboot。
我用原来4.2时用的工具烧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新的4.4.3上带的烧录的时候uboot会打印错误,我是说烧录用的uboot,不是我们编译要用的那个uboot。
我用 ...

用4.2.2的工具烧写,能开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4.2.2的工具烧写,能开机吗?

直接烧写不能开机的。我就是用的4.2.2的烧写工具,及烧写用的uboot及内核。把4.4工具下的dtb文件拷贝过去的,uboot需要自己编译个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直接烧写不能开机的。我就是用的4.2.2的烧写工具,及烧写用的uboot及内核。把4.4工具下的dtb文件拷贝过去 ...

@isdqwq 兄弟,上面说错了纠正下,4.4工具下的dtb文件不用拷贝到4.2烧写工具中。
freescale的android4.4.3的dtb文件是包含在boot.img中。我用的是boot-imx6dl.img。
才发现,被坑惨了!

网友A:
谢谢.
  最近在公板上面做验证,编译出来的u-boot.imx,放在mfgtool 的firmware目录下面,可以在 公板上面烧录.
现在的问题,我们板子与公板用的 debug port不一样,所以在想办法修改debug port的定义,看在我们自己板子上面会不会有输出,这样好确定问题出在哪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