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教,如何查找芯片含晶体管管数量或含多少个门电路

楼主(2015-04-02):
如何查找芯片含晶体管管数量或含多少个门电路,门类型和晶体管类型。

网友A:
这个 基本不公开的
你想干嘛

网友B:
这个不会公开的。
FPGA或者CPLD官方会给出大致的数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 基本不公开的
你想干嘛

查MTBF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〓◆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相关专辑 21册 162M ◆〓

谢谢你的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会公开的。
FPGA或者CPLD官方会给出大致的数量

FPGA,CPLD,手册上有说大概数量吗?,

楼主:
有没有大概估算的方法

网友A:
你想知道哪个型号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FPGA,CPLD,手册上有说大概数量吗?,

比如Cyclone II系列,手册上会说多达68,416个逻辑单元(LE)

网友D:
你好能给个放大电路图?

网友E:
fpga和cpld是肯定会说的.你综合完也会出报告使用了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fpga和cpld是肯定会说的.你综合完也会出报告使用了多少

那请问怎么分辨,mos还是,双极,门工艺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怎么分辨,mos还是,双极,门工艺

不用分辨.你又不是做芯片的

楼主:
我是算实效率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怎么分辨,mos还是,双极,门工艺

没办法分辨。何况还有混合工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能给个放大电路图?

你要,那种放大电路。

网友G:
楼主的问题于应用毫无意义,非要知道,要么找生产厂家,人家愿不愿意回答你,看你的造化。要么自己花钱磨开封装,然后显微分析得到版图,进而计数,先准备足够银两吧。至于说是双极型工艺还是CMOS、PMOS工艺,这个倒是很好分辨,尤其是数字电路,看功耗和门限电平即可获知。

网友H(2016-03-14):
请问您“如何查找芯片含晶体管管数量或含多少个门电路,门类型和晶体管类型‘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在做平均寿命估计的工作?能请教下您吗?

网友I(2022-01-04):
楼主最后知道怎么查找了吗。我也是算MTB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