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CCS6.0对程序进行debug,提示comport:can't initialize target cup

楼主(2015-04-02):
完整的报错信息是:
ComPort: Can't Initialize Target CPU: **Error**: Serial Communication failed at port: COM65, baud rate:9600!   To use serial monitor, please ensure the following prerequisites are satisfied:  1.        Make sure the cable is plugged into both the target and the host on the right COM port.  2.        Make sure a compatible target side serial monitor is loaded and running on the target device.
补充:跑其他程序时是好使的,但是换了新程序之后就不好使了!仿真器和开发板的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!

网友A:
关注,我也碰到同样问题.

网友B(2015-05-15):
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

网友C(2019-07-17):
主要是选择配置的芯片不对或者没有选择好芯片和仿真器,可以尝试file→New→Target Configuration→file name,将名字修改为280xx.ccxml(具体取决于你的板子和芯片),然后选择你的芯片和仿真器就可以了,最后点击右侧的Save基本就没问题了。